苹果一体机 A1418加电风扇抖下不开机

楼主(2015-01-10):
A1418 主板加电风扇抖下一只重复 经查公共端没有电压,差电路U7950没有供电输出,2#控制来自U6900,U6900的14#供电应该是3.3 但一直跳变从0-3.3跳变 ,这个电压来自U7600,u7600换了没有问题,后级查了没有明显短路  大神们指点下啊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风扇也是抖一下就不行了,最后是内存供电的下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听不明白你说的哪里,最好上的图纸啊

网友:
楼主能把这个机器的图纸传上来,大家给你分析下?

网友:
图纸传上,大家才可以分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