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5T-ES3G 8718 上cpu后不上电的 怪 现象!

楼主(2015-01-10):
不触发先测待机条件 ,开关针5v  ,待机供电正常,RTC电路供电正常,晶振启振,技嘉专用的IO 116脚RSMRST正常、 IO供电和上电请求高低高信号正常,102脚SLP_S3无3.3V电压,取下cpu就有SLP_S3 3.3V并可以触发上电。
看来问题出在SLP_S3,此电压是南桥发给IO的,为什么上cpu后SLP_S3没电压?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ing experince

网友B:
问题找到!位南桥虚焊!加焊南桥后正常。可为什么南桥虚焊会引起安装假负载或CPU南桥不发出slp_s3#?

网友:
这。。。。坐等 大神分析 分享经验

网友:
问问饼哥赛!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看一下哪位大神能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位南桥虚焊!加焊南桥后正常。可为什么南桥虚焊会引起安装假负载或CPU南桥不发出slp_s3#?

这可能是个巧合吧~!

网友:
上电保护?
装cpu扣紧了主板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ing experince

你英语牛逼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太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