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高压线圈问题

楼主(2015-01-10):
修一个显示器,灯管一亮即灭,测两个双场馆没有短路,且D极都有12v,G极开机瞬间都有波形,两场馆对换也是一样,上面一组灯半亮,后来检查一下高压线圈次级,正常的阻值是800欧,坏 的一路无穷大,然后找了两个脚位一样,但是阻值只有300多欧的换上去,开机竟然还是一亮就灭,只是两组灯管都一样状况了,亮大半条,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找个阻值一样的 替换 建议检测下灯管。

网友:
建议还是外加好的灯管试一下。

网友:
先检测下灯管吧。

网友:
要是我看到这个现象,首先认为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相差太多,找同型号的换。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板多好

网友:
如何灯管没问题,还是直接换个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测测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