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显示 外接正常 维修

楼主(2015-01-10):
客户  拿了Y470机子过来说  外接正常 显示    但机子本身不行       , 开机试了   确实是         开始拆机       拆开发现屏线接口附近有电容烧黑了  。 清理干净后换个电容   开机    还是不行         打开 纸   测B+供电  z正常      3.3V电压也正常         测到  十九   十八脚    EDID_DATA 和EDI_LCK阻值  一个是  50多欧  一个是   300多欧       这不不正常    正常的是   阻值 一样 的         EDID_DATA和EDI_LCK  都是连南北桥的          接下来上BGA   把侨 拿下来        打阻值 变无穷大了    说明侨是坏的         找到二手的侨    植珠      上焊台          。。  在打阻值     十八十九脚 六百五十欧       正常      装上U   内存       开机        亮起来   。。。。

网友:
直接量到了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简单 明了 技术过硬

网友:
赞一个 电容爆了的话就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要给你+5分,点错加分数了

网友:
速度快,理论扎实。

网友:
技术过硬   一下找到问题了

网友:
最后是换显卡好的???

网友:
这是瞬秒的节奏啊

网友B:
我的Y450独显内接外接都不显,断开供电检查出显卡已经短路,想改集显楼主有招吗?

网友:
板上为何少了两个芯片

网友:
理论过硬啊

网友:
这两个信号做啥用的。。。。。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Y450独显内接外接都不显,断开供电检查出显卡已经短路,想改集显楼主有招吗?

Y450 好像没集显吧??

网友:
这种机器还是好修  捡钱啊

网友:
赞一个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速度快,理论扎实 ,接机参考

网友:
真厉害,真心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要给你+5分,点错加分数了

   hh    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