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t220显示器,开机屏幕一亮一灭

楼主(2015-01-10):
三星t220显示器,开机屏幕一亮一灭的,一直重复,开关灯常亮没有变化,灯管也一直是亮的,电源板供电也没有跳变,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在线等

网友:
果断换高压啊

网友:
灯管没问题啊,屏幕变黑的时候,灯管是没有黑的啊,只是屏变黑了啊

网友A:
只有在接vga信号后屏才会一亮一灭的,不接信号时屏会一直显示信号未连接也不会一亮一灭的。

网友:
灯管 高压 固电容

网友:
三星的 变压器很容易坏的

网友:
高压,或程序

网友A:
通过查看别人的帖子显示器已修复,是按键板上的按键漏电所致,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按键漏电

网友:
按键漏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在接vga信号后屏才会一亮一灭的,不接信号时屏会一直显示信号未连接也不会一亮一灭的。

接VGA信号黑屏说明信号保护了,看看场管吧 ,或者刷一下MCU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查看别人的帖子显示器已修复,是按键板上的按键漏电所致,谢谢大家的回答。

按键漏电怎么修,换开关板吗?

网友:
高压板电源芯片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漏电怎么修,换开关板吗?

没有换按键板,帖子说把按键拆开,把内部铜片用刀刮刮就好了。我试了下就好了

网友:
把边上那几个开关给换了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