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自动关机

楼主(2015-01-10):
收一台三星R428笔记本 开机用几分钟自动关机。以为是散热问题
把笔记本清灰 依然开机1分多钟自动关机  进PE到桌面也是自动关机
进BIOS里面正常长久不会自动关机
请大侠们看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多长时间自动关机,有规律吗

网友:
大电容,和南桥下面的小电容

网友:
大电容换了没?

网友:
开机有时候可以到PE桌面 有时候PE桌面还没进去就关机了 散热器一点也不烫,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不好修,期待结果

网友:
大电容和南桥背面有小电容坏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