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如何看复位灯呢?

楼主(2015-01-10):
最进碰到疑惑,就是主板检测卡上得复位,看网上说对这个复位信号得好坏应该这样判断-摁开机键或者复位按钮后reset灯亮半秒为正常,但我在一块好得主板上测,情况恰好和那个相反呢,摁开机键或者复位键后灭半秒常亮,这是怎么回子事情呢,

网友:
检测卡上的复位灯是量一下灭的。

网友A:
亮一下灭是正常的   常亮或者不亮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一下灭是正常的   常亮或者不亮为不正常

怎么我在一块正常得主板测试不灭呢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5-05-30):
我的检测卡是闪烁,然后常亮的。

网友:
检测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