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D3P烧假负载

楼主(2015-01-10):
是不是cpu座子?还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仔细检查了板子,用洗板水洗过了。。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这个,是新手,,这个假负载,我也不会测。。。

网友:
是不是u座里短路了…。

网友:
我看到图片,我就笑了,你AM3假负载放对为位置?

网友:
我没插进去,就搁在上面

网友A:
没有放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放对呀,,,,,,,,

我是为了拍CPU假负载。搁在座子上,没按下去。。

网友:
开始主板就烧cpu。。

网友:
电压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