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132R

楼主(2015-01-10):
+SWR_V12 对地阻止 001 测量 电压0.24V
这个芯片应该是坏的把!!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坏的把

liwenshuai12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把那个电感去掉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电感去掉测下不就知道了

芯片取掉  电感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取掉  电感不短路!!

那应该是芯片短了  判断的话 取电感比取芯片省事吧

网友:
相对来说  电感坏的几率比较小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芯片坏了

网友:
要么芯片坏,要么板层漏电

网友C:
把芯片干下来,不短路了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芯片干下来,不短路了就是芯片坏了

芯片取下来了,测量LT3 电感是不短路,但是 我测量芯片的7脚和 中间的 地  是有阻值的!!87阻值所以不敢确定他坏

网友:
断开电感。再打电感前后对地。就好 确定是前面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
这个什么芯片呀。LVDS 的有

网友:
为什么这么纠结  怀疑的话换个芯片再说

网友:
阻值太低了  应该短了 先排除短路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