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散热器主板上固定柱脱落 ,怎么办?

楼主(2015-01-10):
求助 笔记本散热器主板上固定柱脱落 ,怎么办?

网友A:
焊上  焊不上直接上主板上 ,

网友B:
在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我试了 焊不上去啊,还是脱落了  用什么焊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上  焊不上直接上主板上 ,

我试了 焊不上去啊,还是脱落了  用什么焊好呀

网友:
看那里有元件吗 没的话打洞 上螺丝 但是有风险哦

网友:
直接用锡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C:
两把电烙铁同时加热就容易焊接了,或者一把电烙铁加热风筒,主板采用无铅锡熔点高啊

网友:
用强力AB胶试试。

网友:
用烙铁焊上去

网友:
这个好办,焊锡焊上去就行,多堆点,没问题的,试过的,

网友:
焊功不到家

网友:
脱焊了,用焊锡丝假焊就OK了

网友:
不会是客户过来打探消息的吧,求楼下该如何回答,引导客户去找明白人维修吧

网友:
不行你再加上风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把电烙铁同时加热就容易焊接了,或者一把电烙铁加热风筒,主板采用无铅锡熔点高啊

郁闷 啊 ,焊不上去,焊上了,上了螺丝就脱落了。我把下面加了个螺丝 就OK了

网友:
你的螺丝是铜的还是普通的啊?

网友:
在主板的的那个窟窿上抹点焊锡膏,把柱放回去,烙铁温度调高点,放点焊锡多加热一会儿!要有耐心,肯定能焊上!

网友:
只要焊功到位应该可以焊上去啊

网友:
加上锡 焊上就行

网友:
打点胶固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焊上去就好了
主板要先加锡,温度调高一些就可以了,ASUS F81这种掉的太多了

网友:
重新找一个柱子焊上去

网友:
不是和元器件差不多嘛
都是焊锡焊上去的

网友:
只要焊功到位应该可以焊上去啊1

网友:
烙铁温度高点很容易焊上去的

网友:
用风枪加热后,放在上面就行

网友:
用罗铁试试

网友:
只要焊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