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51G不开机

楼主(2015-01-10):
      今天收到客户发来一台Acer4551G笔记本,故障不开机. 没插电源测试不开机,插电源测试也一样. 于是把电池拆下来,只用电源测试(碰到好多是拆下电池用电源开机就好了的机器,具体原因未明,猜测是保护引起),. 开机了,电流跑了三个变化到1.2A就不动了, 取下内存测试也是一样(没过内存) ; 拆机换了同样的CPU测试,还是涛声依旧. 测量开机后各主供电的电压都有,没发现什么异常. 考虑到宏基的机器BIOS容易掉,就刷了BIOS. 测试,还是一样. 呐尼? 额, CMOS电池没装(我取BIOS的时候都把电池取掉),这是AMD架构的,没装CMOS电池可能会引起这种现象. 装上CMOS电池, 心想这下就应该OK了吧. 通电一试,不行 . Why???? 刚好表在旁边, 顺手量了下CMOS电池电压, 才1.2V, NND . 换个3V的CMOS电池装上,开机,电流一下跑了四五个变化, 插屏线一试,OK 嘿嘿, 报价去了. 把原机BIOS和下的BIOS和大家共享下. 标了型号那个是原机BIOS, 下的那个BIOS刷在机器上测试也未发现异常.

Acer 4551G.zip

原机BIOS

网友:
这种现象我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
AMD架构的主板不装COMS电池点不亮机大家应该形成常识了

网友:
台机COMS电池没电遇到很多,笔记本的遇到不多,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也能导致不跑码,这个真是好经验,记住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cmos容易忽视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

网友:
又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
这应该算是ACER的通病了

网友:
4551机器就那几个问题  不跑马的板拆出来直接量电池  满电加热北桥  还不行就BIOS   在不行换个U  这是这垃圾机器的维修顺序

网友:
又多學習了一項~真要多點經驗啊

网友(2020-06-11):
amd的很多问题bios电池导致

网友:
AMD电池没电不亮机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