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 笔记本 没找到硬盘模式修改 急急急

楼主(2015-01-10):
win8 修改为win7  没有找到硬盘模式修改项

网友:
我百度了一下也么太搞明白,你还是百度多搜索一下方法吧,这本子网上说是港货,这设置全英文没法活了,国产机器也是英文界面,o(︶︿︶)o 唉

网友:
有些笔记本原来就是没有的,而且就算中文,我觉得更难看,中文看不明白,不知道写什么,英文对了了十多年,反而更敏感,虽然也翻译不出来。

网友A:
把fast bios mode   , secure boot control 全部关闭,保存重启后再进BIOS设置硬盘模式,反正就是这2项你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fast bios mode   , secure boot control 全部关闭,保存重启后再进BIOS设置硬盘模式,反正就是这2项你多 ...

我搞定了,很累! 但是总算搞定了

网友B:
楼主怎么搞定的呀,。。

网友:
740951569 高手啊

网友:
当然是百度一下了
那个上面都有的吗‘’

网友:
百度了一下都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搞定的呀,。。

先把BIOS里面的2个选项关掉! 然后进支持WIN8 的PE    ,我是把硬盘取下来的,挂到台式机里面! 重新分区! 然后~~~  就一切很简单了

网友:
我上次WIN8改WIN7,
WIN7系统盘塞进,光盘启动,
直接分区安装,一会就完事了

网友:
长知识了,总之全关闭!

网友(2016-11-12):
百度搜下 这个有的很简单一看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