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A1370触摸板键盘时灵时不灵

楼主(2015-01-10):
今早接到11年A1370键盘时用时不能用一台,板K78,按照惯例先飞线装机测试能用,但放了一会又不行。找了两个0欧电阻换上一样不行,感觉不大对劲,刚好有个客送修一台不触发的相同款机器,于是先把不开机的修好测试它的键盘是OK的,便对调到键盘不灵的那台也是一样不能用,没办法只能找图来维修了,先查L5710的连线    一端连到U5700 于是找了片料板把此芯片直接换了,现象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硬头皮的找这对线的来源了,追查USB_TPAD_HUB_P这个信号,连到了U2650 从这个芯片定义来看这个机器的键盘工作原理应该是键盘的排线接到触摸板上面,然后通过一个转换芯片连接到U2650,然后由U2650来控制(以上推论纯个人想法,还望大师们纠正)。于是把U2650换了装机测试可以用,为了确保OK跟客户说明情况留机测试一个星期OK。以前修这个机器都没查过线路直接把L5710去了飞线就OK,但这台很奇怪所以去下图纸研究了下,如果误导还请见谅。

网友:
把点位和图再附上 A1370

网友A:
那两个电感似乎是通病,当你坏了这个芯片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电感似乎是通病,当你坏了这个芯片还是头一次见

是呀,自己也是以结果来推论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案例....

网友:
不错lz分析的有道理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还是很详细的啊,谢谢楼主

网友(2020-08-28):
不错 楼主经验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