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看看这主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10):
我这有块intel的dx79to的主板,主板上的电源侦测灯报主板供电单元故障。电脑从 windows里重启时都会断电重启,就像按reset键一样。关闭电源重启,有时会报cmos电池错误,有时会报硬件检测错误,要求重进bios设置
Windows

网友:
进BIOS调一下试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建议送专业维修店进行维修吧 自己动手容易扩大故障 得不偿失

网友:
清BIOS,换BIOS电池都试过了,还是不管用
前面也送修过,查不出问题来。想找个高手帮忙给修一下

网友:
刷一下主板BIOS试试呀

网友:
基看主板及电源的电解有没有胀起和电路板是有没有综色柒样,是不是电压不稳及波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