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两次维修。

楼主(2015-01-10):
4416s这款机器都知道问题很简单一般只要是不亮,80%都是北桥有问题,丛植就可以用看半年把,但是要换的我就遇见的很少了,就像这次,一台4416s开机不显示,我果断拆机重置了北桥,就像预测的呢样,果然好了。可是客户拿回去用了两个月就拿回来了,客户说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亮,但是我没在意,上电一看不跑吗,跟上次的电压不一样,我就察觉,可能是桥有问题把,就没烤炉呢么多就把北桥直接换掉了。可是问题来了,换掉之后,电压上来啦,但是还是不显示,然后我找了个cpu装上去,开机 亮了,难道原本就是cpu坏了吗,让我费呢么大的皱着,真是扯蛋。最后还是怨我,没有把最主要的AMD CPU给排除掉,我大意了。就在我修这个机器的时候,不经意的在网上找到了4416s通病的文章,让大家参考参考,很管用的。

HP 4416S如同V3000、DV2000一般,通病非常多。可以说是笔记本维修界的福音机型。但是,4416没有V3000故障单一,众所周知,HP V3000、dv2000主要故障都是显卡,而HP 4416的故障几乎总结了所有HP机型的通病,也可以说,所有HP的机器故障点,在4416上都有可能会体现。昨天又修到一台,结果更换北桥搞定。现在,武汉久龙电脑维修中心的笔者就把HP 4416s的通病总结一下,分享出来,希望对同行们及读者们有所帮助。

  首先,HP 4416S通病主要有:BIOS,北桥,显卡供电管,QL64 CPU等,CPU座子(很少见),充电器(适配器)等
补充说明:其中4416里显卡反而不是很容易坏的,这个使很多新手们拿起HP的本本就动显卡而范下大错。另外,修4416时一定要从软到硬,从简单到复杂。别动不动就做显卡,做北桥。一定要先刷BIOS,刷BIOS几乎可解4416一半故障。再换CPU,换U也可解决故障里的另一半的一半,然后再测显卡供电,主要测L42,L42上正常应该有1.05V电压,否则显卡供电管损坏。再考虑北桥及显卡等。如果一旦发现是北桥问题,笔者强烈建议直接更新全新北桥,而不是只是单一加焊,否则很容易反修。

  再补充:刷BIOS时,4416有很多型号,很多版本,有很多可能刷上后,不触发,这是因为BIOS型号不对所至。另外,当刷完BIOS时,一定要多等一会,要等主板完全冷却后,方可再次触发,否则主板可能会无法触发。

  再再补充:关于HP 4416s接口待机灯,这个不需过于追究,很多4416的机器,此灯不亮或插上灯下即灭都属正常,只要能正常加电开机即可。

  具体通病总概:

  不触发:刷BIOS,换EC,换充电器

  电流1a以内不显:换QL CPU

  电流1.2~1.8跳动不显:测L42,无1.05V换显卡供电管及电源管理芯片

  电流1.75a左右停不显:加焊北桥,换北桥,换充电器

  电流2a左右不显:换充电器,测L42,加焊显卡

  开机大电流不显:换CPU,测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损坏

  触发后硬盘灯闪,电流0.8~2a以内跳动:刷BIOS,干北桥,换U,再动显卡

  另外,接到4416本本时,第一件事,先刷BIOS,再换U,再更换充电器(本人就遇到由于充电器故障例置不显的4416s,后来更换一个原装充电器就好了。并且,有时用可调电源不一定可正常开机,必须接原装电源才行,HP的本本就是这样),切记!

  最后,举一HP 4416S待机过高,不开机修复一例:

  接修一台HP 4416S 英业达代工笔记本,故障是待机电流偏高 0.13A左右,待机电压无法产生,TPS51125发热严重,既然发热严重肯定就有过流的地方,首先更换了一片TPS51125故障依旧,接着按照常规电源部分维修思路:

  检查TPS51225的基本工作条件,VIN是肯定有了,检查5VREG 3VREG和2VREF,这三个电压尤为重要,先决条件 检测结果是 3VREG和2VREF只有1.3V左右,5VREG只有0.5V左右,肯定不正常,打这三个电压的对地电阻,发现5VREG,正方向都只有5欧姆,已经短路,接5V电压,直接烧,没有发现故障元件,看图纸,一一排除+5VAL连接电路,当擦掉U1004后,短路消失,故障点就是这里了,待机电流偏高就是这里消耗掉的电流:

  U1004 是LMV331比较器,问题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种5脚的LMV331,找到一块英业达板,搜索了一下这部分电路,有点类似但是使用的是7101比较器,看了一下芯片的PDF,脚位功能一样,但是脚位排列完全不一样。没关系,飞线解决。

网友A:
楼主真不容易啊,一波三折,让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不容易啊,一波三折,让人佩服

打字呢么不容易,帮忙加个分吗,就是没分了才这么折腾,不容易啊

网友:
谢谢大家帮我加分,我真是太感动啦。

网友:
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谢谢楼主,

网友:
太多故障啦

网友C:
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
楼主的血泪史啊

网友D:
写贴很认真,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贴很认真,辛苦了

多谢夸奖,呢个。。。。。。还是不说啦。

网友:
谁的经验不都是经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础知识很重要

基础重要,到时候你开店就可以体会到啦

网友:
没事的经过我的结论,看电压就已经可以知道是什么问题啦

网友:
我可是经过无线的努力总结出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谢谢楼主,

多谢刷楼,麻烦加个分呗

网友:
感谢我的帖子太长都没看把

网友:
谢谢楼主细心的总结  很伟大

网友:
4416,就是一架战斗机!

网友:
好东西,我先复制一个

网友(2015-11-11):
4416就是个神机

网友(2016-11-12):
这个很给力啊,AMD时间长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