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500G硬盘,可否修复,如何修复?

楼主(2015-01-10):
如附图所示,已经进行过xp自带修复、低格,均不见效,不知该如何处理,请教各位帮助。多谢!
另外,读盘声音小,修复过程中有时钟滴答的声音,有时连续,有时不连续。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要用PC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要用PC3000、、、

《硬盘维修不是事儿》上说,PC3000对于采用IBM技术的日立硬盘几乎无效。

网友:
我一般进PE修复,修不了,只能换,你那坏道这么多,修好也不经用,还不如换。也不用多少钱!

网友:
没有重要数据的话就换一块吧

网友:
这个我看还是不要再折腾了

网友:
                    没数据换了吧

网友:
对于硬盘修复非常感兴趣,买了迅维网各位老师出的不是事儿系列的全部书籍,对比例题,一一测试,希望能亲手修复硬盘,恰好手里有一块日立的硬盘,所以想要试试修复,无论什么软件,什么命令均可测试,感觉该硬盘已经报废,但是,目前任然可以拷贝文件。(另外,手中有硬盘,该硬盘仅作测试修复使用),谢谢各位的指点,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指导,慢慢的熟悉硬盘的修复。如有希望,请大家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
用MHDD试试吧!据说此软件修复硬盘不错。

网友:
9#说的对啊 mhdd

网友:
试过了。10个小时修复8个坏道。

网友:
还费那个劲干啥,,,换。

网友:
硬盘现在都很少有人修吧。。修了不稳定。价格差不多都能买个新的。。现在客户硬盘坏基本都是换掉。有重要数据的都建议恢复数据灬

网友:
低级格式化,清SMART 扫描加表OK

网友B:
格式化  低格  如果能修好      那 效率源  都去和西北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式化  低格  如果能修好      那 效率源  都去和西北分了

说的不错        低格应该不管用

网友:
直接换吧, 何必浪费时间呢

网友:
找百度啊,老大!

网友:
并不是所有都可以修复吧

网友:
这么多坏道,报废了。。
就算修好,也用不长,不如直接换个新的,也便宜。

网友:
练习修复用盘,自己有很多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