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 FAN Error.自动关机案例

楼主(2015-01-10):
本贴只说案例和本例的解决办法:
联想B490,开机显示FAN Error. 不停报警,6秒左右自动关机。
查看到坛友的解决方法千奇百怪,有干EC的,也有重刷BIOS的
本机开机时风扇能正常转动,只是有点响;很像坛友说的风扇温控线或者PWM控制线与EC相连的线路故障,也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分析陷井。
我最后的解决方法是:风扇加润滑油。原因估计就是电脑在开机的时候,检测风扇应该要全速运行,但这个风扇由于没润滑油而转动变慢,导致检测系统误以为风扇没有转。
只能怪B490的风扇检测系统不够聪明吧

网友:
这个办法 还会返修的   油用完后就该返修了  最好是换风扇的

网友:
同意楼上 返修很烦的

网友:
加油只能暂时解决问题,最好还是和客户沟通更换风扇

网友:
风扇加润滑油我做过不少,基本没返修,手中有风扇,还是换掉好些

网友:
一般风扇报错应该第一很容易想到风扇本身问题吧

网友:
应该换风扇  返修太麻烦而且还影响口碑   最好还是换了

网友:
话说拆起来不烦吗?
保修多少时间是真的、、、、、

网友:
群殴基本就是直接换的  呵呵  方便又不麻烦啊  还有质量保证呢

网友:
话说我没有准备这样的风扇,要不是换了的;刚刚上某宝看看,才十多元一个,是否可以备点货,不知道这CPU散热风扇的通用性有多大

网友:
这个也行?估计撑不了多久吧。。

网友:
这个也是可以的,清洁后加专用的润滑脂比油要好

网友:
洗干净,然后加油,和新的一样用

网友:
把轴中间清理下,用好点的油,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方法可以借鉴 就看怎样应用了

网友:
要是这样,换风扇可靠点

网友:
  要真是风扇问题  就换了吧

网友:
又增长了经验,不错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换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