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720-us3 不定时死机 求解

楼主(2015-01-10):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故障:台板,技嘉M720-US3。不定时死机,主要在看网页视频的时候,
      机子本来安装了一张盈通9600GT的显卡,如果用他这张显卡看视频,一般在10分钟内就会死机(画面固定,无法进行任何操作,只能拔电),我换上另一张显卡也是 盈通的R5450 后再测,发现,时间可以变得更长了很多,大概有40多分钟以上后才死机,测了两次,结果都是一样,        还有一个现象是开机时,看诊断卡,在检测内存那一步时,重复C1有4、5次(不知道这种情况正不正常,是不是每次开机都会对内存进行几次检测或者说对每一个内存插槽进行一次检测,所以才出来几次“C1”后才“滴”一声进系统?),换了另一根内存,现象也是一样,
      也有在U盘工作下进行过硬盘检测,和内存检测,检测结果都正常,包括它之前用的9600GT显卡也进行过测试,显示的结果也是正常的,但他的这个9600GT显卡安装不了驱动,安装驱动就会花屏,这也是我第一时间把它换了再进行其它检测的原因,
      系统当然也是有换过两三次,也是一样的故障不变,,,
  现在机子还是会有死机的现象,每次都不能正常看完一部电影,
  目前我现在在做的测试是换上了1根1G的内存在测试中,,,如果连换了内存还是那样的话,

  请高手指点下,应该再从哪方面入手,,?

机子配置信息:

用VGA在DOS下测试9600GT的结果如下,  也可以正常读取到核芯型号和BIOS型号

M720-US3 Rev.1.0.pdf

元件位置分布简图

网友A:
AMD单桥的,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单桥的,加焊一下试试

除了桥,还有什么可能性原因会引起这种故障呢?,我是想先排除简单原因,最后再动桥,免得不是桥的原因,把它干一下问题变大了就惨了,

网友:
你这资料,不是图纸呀

网友:
看温度都正常,那先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再加焊桥了。AMD的你知道桥易空焊。

网友:
电源换过吗,一个一个换吧,不行直接换板吧

网友:
加油吧,祝机子早日修复

网友B:
维修要有个好电源,你这板子还在机箱里吧

网友C:
清洗一下显卡插槽试试

网友D:
你的故障 我接手 第一是更换内存    显卡  这是必须滴 第二个 就是换个CPU  第三 我就刷BIOS  第四 我就是主板挨个去查条件 去查主板上的元器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要有个好电源,你这板子还在机箱里吧

是的,板还在机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洗一下显卡插槽试试

有清过灰,但没有洗过,整机并没太多灰尘,

网友:
  换上了1根1G的内存测试结果:可以正常的看完一部电影了,大概2小时左右,是不是可以确定是他那根2G的内存有故障了? 再加上他的显卡安装驱动会花屏(试安装过三次左右),  各位前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确定他这机子显卡有问题,内存也有问题,?~

网友:
目前用的是我的内存,我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故障 我接手 第一是更换内存    显卡  这是必须滴 第二个 就是换个CPU  第三 我就刷BIOS  第四 我就是 ...

感觉这步骤很好,学习了,,

网友:
就是内存的故障,遇到过几回了

网友:
烤箱烤会吧,会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内存,硬盘,CPU,BIOS桥

网友:
只有U、内存、硬盘、电源等先替换然后再查电路,这类故障不太好解决

网友:
  死机的时候先测试 各个电压,   然后再排除其他。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换了个显卡有没试试玩游戏也会花屏,如果是的话, 还是选考虑内存引起的花屏吧,换根试试!

网友:
现在测试到:  1. 把他的9600GT换上我的R5450显卡后测试:几乎没有死机,偶尔有,但次数少得多,,换显卡前,每次不到10分钟必死,现在换上我的显卡后,可能10次有1-2次。
  2. 换上我的R5450的显卡也换上我的内存,没有死机现象。
  3. 只换上我的1G内存,用他的显卡,也一样是不到10分钟就死机。
  4. 换上我的内存,+换上我自己也有的一张9600GT的显卡,也一样是会在10分钟内死机。(我的R5450和9600GT也都是旧的,也都能正常安装驱动。)     他的电源电压方面:12V的有11.65以上。3V  5V正常。这几个是ATX接口上的电压。

  5. 换上了一个服务器电源350W,用他的2G内存,用我自己的9600GT的显卡,试了一下,也一样会在10分钟内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