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有见过这个现象的朋友支个招

楼主(2015-01-10):
三星S19A系列,尝试过刷固件,但是还是老样子,有见过这个的朋友给个建议

网友A:
这还支啥招儿了   屏坏了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这屏都坏了,还刷啥呀

网友B:
看到有大神说加焊,是加焊驱动还是加焊逻辑板,

网友:
       换屏才能好吧

网友:
这是屏坏,你换啥都不还使,换屏吧

网友C:
又见三星的BT07屏..屏坏.可修.

网友:
这个是屏问题 我不是修屏的 请教下那些专业修屏的吧 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这是屏坏,你换啥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大神说加焊,是加焊驱动还是加焊逻辑板,

屏排线应该有问题了吧?

网友:
屏坏了,这个不行了

网友:
我没遇到过,但是你可以先测测屏电路的VGL和VGH电压看是不是正常,以及gamma分压的那14个基准电压,vcom,还有avdd。论坛里有一部分屏的电路图,你可以参考,看能用的上不。

网友:
明显是屏的事 排线完了或逻辑板

网友:
支招先交1000快大洋,保证你满意。

网友:
基本没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
见过。屏的软排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见三星的BT07屏..屏坏.可修.

是逻辑板坏吗
能不能告诉下先尝试整逻辑板上的主芯片还是供电,测试过屏上几个主要供电,基本正常

网友:
不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屏坏了,或者是屏线

网友:
我专业回收

网友:
报废,10元回收

网友:
晕你哦,怎么说屏没有破,值50

网友D:
加焊没用,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没用,屏坏了,

就是不确定该加焊软排还是芯片

网友:
这样了还刷程序,根本报废吧

网友:
把屏拆开,测横模组电压没有的给他个电压

网友:
tga排线问题吧

网友:
屏坏了,用压屏机试试。

网友:
搞啥呀,屏坏了,

网友:
这是三星屏的问题,修过两台

网友:
屏坏无修理价值了,除非你换屏

网友:
屏都成这样了 还有的修啊

网友:
  屏坏了帮不了你。

网友:
这个现象还可以修复么.....不是屏坏掉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还支啥招儿了   屏坏了  没有维修价值了

呵呵!!斑竹大人给楼主一些想象的空间不好吗???这一看就不是咱们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斑竹大人给楼主一些想象的空间不好吗???这一看就不是咱们同行。。。

好吧  我太直接了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了

网友:
逻辑板主芯片坏了

网友:
换屏试一下,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刷了N个程序才好,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网友:
屏坏,没找

网友:
懂行的人一看就是屏坏了。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或者屏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  手上有个一样问题的

网友:
屏坏 ,不要修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大神说加焊,是加焊驱动还是加焊逻辑板,

用压屏机加焊屏线。

网友:
可以试试用压屏的那个东西焊接一下..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网友:
碰到症状跟你一样的,拆开通电测,到处摸看是否有漏电,摸着摸着,铁框有点热,越停越烫,把外边铁皮拔了,排线那断了,晶体发烫,废了

网友:
屏坏掉了,LZ

网友:
换个屏绝对好

网友:
有竖条的地方为屏板和软基带链接处断裂,外力所致

网友:
用土办法加热逻辑板排线试试,铜片垫纸烙铁加热

网友:
检查下逻辑板,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如果这个显示器外壳是红色  恭喜楼主了   这款机器通病   屏坏

网友:
这个机器换屏就能修好了

网友(2015-02-20):
这是屏的问题,就好像显像管内部损坏一样,一般没法修

网友:
很显然的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