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28EX的IO的69角VBAT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01-10):
A55的板子,开机挡99,测IO的69角是3V电压,正确值是3.3!
经过一个电阻电容到南桥的,重新打桥后这里电压正常!就不挡机了,不明白这个引角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3V电压也算正常的!与电池有关。CMOS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电压也算正常的!与电池有关。CMOS电池。

这个是电池电量的检测脚,2.6V以上算正常,当检测过电压低了,开机时每次可能会出现须按F1等等的提示才能进入桌面,这时提醒着更换电池了

网友:
原来是电池电量的检测脚,这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电压也算正常的!与电池有关。CMOS电池。

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换块新电池就不挡机了(99,卡主板LOGO画面),但今天换电池没用,打桥后才好的!你误读了,正因为不正常才说的,正常是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池电量的检测脚,2.6V以上算正常,当检测过电压低了,开机时每次可能会出现须按F1等等的提示才能 ...

学习了,原来如此!测量脚 ,

网友:
有可能桥问题

网友C:
是的,打桥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打桥好的!

什么叫打桥? 打桥的对地值?  新手求请教 ,

网友E:
从字面意思也是很好理解的,电池电压VBA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打桥? 打桥的对地值?  新手求请教 ,

这个得去琢磨,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从字面意思也是很好理解的,电池电压VBAT

这个引脚直接影响挡机吗?不知道原理!

网友E:
这些应该和BIOS程序编写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引脚直接影响挡机吗?不知道原理!

有些主板要检查CMOS电池 的电压   不上电池或者 电池没电 上电挡D0    一些Lenovo 和DELL的品牌机都会检查这个CMOS电池, 也就是VBA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去琢磨,呵呵!

卧-槽。。。  还要自己琢磨。。。  你是不是说不出来哦,听别人咋说你就咋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卧-槽。。。  还要自己琢磨。。。  你是不是说不出来哦,听别人咋说你就咋说哦

哎!对地阻值,和换芯片(桥),我错了,行吧!!!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主板要检查CMOS电池 的电压   不上电池或者 电池没电 上电挡D0    一些Lenovo 和DELL的品牌机都会检 ...

这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应该和BIOS程序编写有关系

朋友你研究过BIOS程序没?有机会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