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卡跑55,没招了!

楼主(2015-01-10):
A78的板子,南北桥时钟全换了一遍,55依旧!有没有大神可以给思路!或者谁有遇到过的!??求救了!

网友A:
接个小喇叭,感觉还是内存问题或显卡

网友B: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果断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小喇叭,感觉还是内存问题或显卡

额,直接55,不带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桥试试

全弄过,南北都打了!也加了!

网友:
是的,哥们,动了四五个了!

网友C:
维修成本这么高。我这里主板只能收30元,加焊桥不行的话基本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成本这么高。我这里主板只能收30元,加焊桥不行的话基本就不修了。

也是,所以,苦逼的!不过,用过还可以植球的!反正桥没坏!

网友:
看似内存部分故障

网友D:
55应该快亮机了,我也遇到过一次,把声卡拆了就好了,声卡、网卡这些拆了,你可以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应该快亮机了,我也遇到过一次,把声卡拆了就好了,声卡、网卡这些拆了,你可以去试试看,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昨天我查看声卡旁边的,有几个电感,储电不正常!<>!谢谢你,明天我去试试看!

网友E:
我碰到过跑到25不显的,换IO后可以了

网友F:
唉,维修有时候也得靠运气,那么多小信号都没地方找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过跑到25不显的,换IO后可以了

额,什么原理呢

网友:
我遇到一联想L-690也是直接显55,最后确定是桥的问题,就没有再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维修有时候也得靠运气,那么多小信号都没地方找

哈哈!,,,,,,,

网友H:
这个代码的激活usb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代码的激活usb设备.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不懂,什么意思?

查下usb是否正常.

网友G:
额,激活USB设备,怎么讲,是指BIOS中断程序自检跑不过USB,是这意思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G:
额,激活USB设备,怎么讲,是指BIOS中断程序自检跑不过USB,是这意思吗?

没弄明白什么意思,没法下手!

网友I:
会是U座子虚焊吗??

网友J:
卡55   过25没有  过了25说明是桥和显卡  或者一些外设 问题   没有过25  应该是内存或者北桥   问题   先把问题确定了,不能乱烧整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会是U座子虚焊吗??

检查过,秩序灯全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卡55   过25没有  过了25说明是桥和显卡  或者一些外设 问题   没有过25  应该是内存或者北桥   问题   先 ...

卡55,没开机,卡在自检那块了,应该,明天去检查下别的,目前情况,桥和内存应该可以排除了,因为都动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卡55   过25没有  过了25说明是桥和显卡  或者一些外设 问题   没有过25  应该是内存或者北桥   问题   先 ...

我的数码卡是直接闪55的,过25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弄明白什么意思,没法下手!

应该是吧,也查过南桥的48M时钟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的数码卡是直接闪55的,过25是指什么意思?

   跑过25没有,   55 应该过了  ,

网友K:
遇到过这个代码,还是内存那边的问题,你仔细研究内存线路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这个代码,还是内存那边的问题,你仔细研究内存线路

内存0.8,1.5,3.3都正常,无断线,是没插内存情况下,跑55,54就是检测到没内存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跑过25没有,   55 应该过了  ,

直接闪55,是有还是没有,没法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吧,也查过南桥的48M时钟吧.

这个也是思路,明天我去看看!谢谢你!

网友:
不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刷过,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查过,秩序灯全亮!

没辙了,可能是板层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今天休息,明天去看,朋友有高招吗?

网友M:
55 我好像刷BIOS 刷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M:
55 我好像刷BIOS 刷好过!

刷过,哥们!

网友:
这故障查过供电就吹下桥。

网友N:
实在不行换内存试试。上次我碰到一次A78主板的,不跑马。我知道的都弄了,不过没弄桥,所以想是桥坏了,叫客户换板。换一块板还是那鸟样,原来是条子坏了不跑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N:
实在不行换内存试试。上次我碰到一次A78主板的,不跑马。我知道的都弄了,不过没弄桥,所以想是桥坏了,叫 ...

这个板是没读内存之前的55!

网友:
第一次看到55, 注意解決方法中

网友:
刷 bios  拆声网卡

网友:
重刷bios,我就遇到刷bios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是没读内存之前的55!

我那板子还没开始跑码呢,看着像什么都没开始。

网友:
外设加假如坏了,干桥有用吗?毕竟外设容易些吧

网友:
南桥,强烈建议继续换南桥

网友O:
正在修此板

网友:
有没有压压CPU底座试试?

网友P:
有没有刷过BIOS呢?直接跑55和直接跑00,感觉是一样的。

网友:
映泰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没有刷过BIOS呢?直接跑55和直接跑00,感觉是一样的。

刷过很多遍,还换了硬件,还是不行!

网友P:
如果是单桥果断做BGA,如果是双桥,测量下电压,是否有漏亮电压,55也可能是南北桥空焊了,但是CPU座也有可能,最好先排除CPU座以及CPU损坏的可能,我经常遇到修理时CPU坏,但是客户却没有更换检查的,实在不行,测量CPU到南北桥信号,测量是否南北桥损坏

网友Q:
io可能性比较大,,你是一开始就55还是跑一会55?

网友R:
快别修它了   换吧

网友S:
是不是COM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单桥果断做BGA,如果是双桥,测量下电压,是否有漏亮电压,55也可能是南北桥空焊了,但是CPU座也有可 ...

你一般都是量哪几根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Q:
io可能性比较大,,你是一开始就55还是跑一会55?

一开始就是55,现在看南桥待机下出了0.3的电压,去打桥了又!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是不是COMS电路出问题了?

怎么讲?,,,, ,

网友:
引用 网友R:
快别修它了   换吧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O:
正在修此板

呵呵!,,,,,,,,

网友P:
引用 网友G:
你一般都是量哪几根线?

CPU座下的线路会经过北桥。。。你是学徒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P:
CPU座下的线路会经过北桥。。。你是学徒么?

是的,刚开始学,你量的线,一般叫什么名字??

网友T:
桥的可能性大,另外刷BIOS了吗?

网友U:
哥们,直接跑55,是不跑吗,什么都没有过,按照不跑吗修被,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VDDA25,内存的4小供电,基准电压,负载供电,SPD供电,总线时钟,总线数据,装上CPU打内存的时钟对地值,和内存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址,然后查CPU到北桥的总线对地址,北桥到南桥的总线对地址,LPC总线的对地值,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全板的时钟,全班的复位,还有PCI总线的对地值,还有刷BIOS ,换BIOS芯片!最后拆网卡,声卡,串口,1394

网友:
引用 网友U:
哥们,直接跑55,是不跑吗,什么都没有过,按照不跑吗修被,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VDDA25 ...

太感谢您了,很想一个个量,但是没法下手,因为,刚开始学,关于,总线供电,AMD板子,CPU到桥,常规的是什么标名呢?
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
引用 网友T:
桥的可能性大,另外刷BIOS了吗?

是的,都刷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刚开始学,你量的线,一般叫什么名字??

额,我一般都把这些信号称为总线

网友V:
AMD的桥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W:
多刷几个BIOS版本

网友:
AMD的主板不好搞不知道要怎么搞、、

网友Q:
引用 网友G:
一开始就是55,现在看南桥待机下出了0.3的电压,去打桥了又!

什么南桥下出了0.3??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Q:
什么南桥下出了0.3??什么意思?

连到南桥几个复位,没短接排针通电前有多的0.3电压出来,疑似桥换又打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AMD的桥算是通病了吧

怎么讲,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多刷几个BIOS版本

好,我会去试试的!!!!!!

网友X:
直接55没有跑马吧,按不跑马维修

网友Q:
引用 网友G:
连到南桥几个复位,没短接排针通电前有多的0.3电压出来,疑似桥换又打桥了!

跟这个没关系的,你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Q:
跟这个没关系的,你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

IO换过,没好,实在想不出来,好多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直接55没有跑马吧,按不跑马维修

大哥,赐招吧!!!!!

网友Y:
AMD的跑55先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额,什么原理呢

现在修板半个小时搞不定,就没价值了,修个板30块大洋,要是搞一天的话,那你人工都划不来,还不如做零时工,多少钱一个钟

网友Z:
BIOS也刷一下看看,撞撞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G:
IO换过,没好,实在想不出来,好多天了!

那我也没辙了,注意点细节把

网友:
查下外设

网友:
直接55还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Z:
BIOS也刷一下看看,撞撞运气!

刷过!!,,,,,,,,,,,,,,

网友G:
对的,直接55,,,赐招吧,哥们!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过跑到25不显的,换IO后可以了

检查USB,挡55是USB有问题。本查接口、线路、桥。

网友Z:
引用 网友G:
刷过!!,,,,,,,,,,,,,,

这都不行,那你仔细观察一下主板,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被刮断线的 还是什么元器件被弄掉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接个小喇叭,感觉还是内存问题或显卡

直接55就是不跑吗,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动这4 5个桥,还是不好,真的有点问题,而且感觉问题非常严重呀。花那么精力去做这件事,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都不行,那你仔细观察一下主板,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被刮断线的 还是什么元器件被弄掉了!

都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检查USB,挡55是USB有问题。本查接口、线路、桥。

明天去拆了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给力   支持楼主

{:4_132: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Y:
AMD的跑55先换个CPU试一下

额,表示用过不同的的U,

网友:
刷新下程序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USB接口处(包括主板前置USB接口针脚处)的“6条腿”(起静电释放)惹祸了。如图:

网友AA:
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的,直接55,,,赐招吧,哥们!

只能挨到查,当不跑码修,供电,时钟,复位,挨到干

网友AD:
外设呢。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外设呢。查了没有

哎,这帖要封了,今天去查,结果,师付说不搞了,过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A:
给个图片,看看:

额,是什么原理,这板子已经被杀了!!!不过这是什么逻辑,是USB供电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给个图片,看看:

非常感谢您!!!加个好友吧!!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额,是什么原理,这板子已经被杀了!!!不过这是什么逻辑,是USB供电问题吗?

那个“6条腿”是静电释放IC,是防止插扒USB设备时产生静电。你可以用万用表对地查是否短路。短路的话,轻者影响开机(挡55),重者烧桥。不是供电,是用在USB接口与桥通讯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直接55就是不跑吗,查供电,时钟,复位

都跑码了,跑55

网友AE:
这类情况丢吧!别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那个“6条腿”是静电释放IC,是防止插扒USB设备时产生静电。你可以用万用表对地查是否短路。短路的话,轻 ...

哥们你太棒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那块的问题,下次遇到类似的板子应该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类情况丢吧!别修了!

哎!!!!,,,,,,,,,,,,,,,,,,,

网友:
BIOS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