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这种花屏大家给个思路

楼主(2015-01-10):
一台创维39E65SG开机花屏 逻辑板上VGH30V VGL-8V   AVDD 17V VCC12V   3.3V  1.8V都正常  大家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5-1-21 08:45):
(已修复)

网友A:
屏参对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参对不对呀。。。。。。。

数据没刷过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参对不对呀。。。。。。。

弱弱的问下 请问师傅屏参怎么看?

网友B:
这种花屏只有换板试试看了,将电视设置到AV状态屏幕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屏参对不对呀。。。。。。。

你还是找个程序刷一下吧,如果改屏参,要进工厂模式,也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花屏只有换板试试看了,将电视设置到AV状态屏幕也是这样的吗?

是在AV 模式下 TV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个程序刷一下吧,如果改屏参,要进工厂模式,也很麻烦

好的 谢谢

网友D:
看着有点像屏坏啊

网友:
还是建议先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有点像屏坏啊

最担心屏坏

网友:
我找程序刷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在AV 模式下 TV没试

应在各种模式下试一遍,也许可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在各种模式下试一遍,也许可缩小故障范围。

花屏了 菜单看不到  好的 我试试

网友E:
给屏单独供电看能不能让屏进入自检 红绿蓝画面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屏单独供电看能不能让屏进入自检 红绿蓝画面切换

请问是从是不是取下屏线  给屏外接一个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屏单独供电看能不能让屏进入自检 红绿蓝画面切换

如果能进入自检能判断什么 不能的话故障怎么区分

网友:
我觉得屏幕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吧,LZ记得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个程序刷一下吧,如果改屏参,要进工厂模式,也很麻烦

显示器工厂模式从来没有用过,不知到底怎么用,感觉有点和智能手机一样的动作

网友:
有好板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逻辑版故障

网友:
楼主的屏修好了,我也有所收获了,谢谢楼主!!1

网友:
我们都以为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