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5-01-10):
版号是LA_4103P,观察主板上待机芯片和周围、EC有焊过的痕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分组供电电感,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没发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接下来,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20A。测公共点18.91V,3V5V电感上无电压。(按下开关居然能上电到0.07A)。再次测试也无3V5V,所以,这个上电是不对的。找到图纸,芯片是51125

测试其工作条件:16脚19V,13脚3.35V,8脚17脚各是3.3V,5V,1脚6脚有1.几V,2,5脚无电压(这个是芯片的反馈脚,没电压,不正常)。用万用表测PR301,PR303,PR302,PR304这几个电阻的阻值。发现PR302只有15K左右,果断换掉PR302。再次接上电源,待机变成了0.012A。测3V5V电感已正常输出了,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5A,别急,没装内存。装上内存电流很牛叉的上去啦!亮机,,,

网友:
r302坏了,一颗小电阻一般都不会优先考虑到,只有走了弯路才会找到他

网友:
R302阻值变小了?|少见的

网友:
电阻变值要细心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情况真没碰到过,看来无奇不有!

网友:
有点不合乎逻辑呀!R302只有15K左右应该只能影响3  5V中的一路输出啊。

网友:
这是反馈的吧! 好像反馈电阻也还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3/5v都没电呀。反馈会有电呀!。真的有点迷糊

网友:
关键是经验,很好的案例,以后会多测测这一块的阻值和电压等东西

网友:
哇,楼住牛叉啊。佩服佩服

网友:
3v5v都没电   反馈怎么会有电    没有电是正常的

网友:
对啊 楼主你这个不合逻辑啊

网友:
牛X!!!!!!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北桥问题 烤一下

网友:
真不错 学一下

网友:
查反馈的电路,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