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1-10):
品牌:Apple(苹果2012)
型号:A1465
板号:820-3208-A
故障:客述死机,实际测试,为不定时掉电,有时能进系统点很久,有时铛的一声后白屏或者白苹果时就掉电。
维修过程:本人也是今年才开始维修苹果本的,普通本大家都知道蓝屏和死机,不定时掉电的问题就头疼啦,更别说苹果机器啦!
本店本来这种机器修的就少,所以一般都尽力修好。大概测量一边后,没啥发现!测量CPU供电时有点不一样,咨询下高手说是正常没问题,那么想用示波器抓波来着,对比简单的几个后还是没啥发现,没思路时,本人喜欢喝喝茶,提前享受下老年生活,或者看看论坛,找点类似的故障帖子。在某论坛看到一同型号机器也是掉电,最后是换南桥好的,那么就先测测南桥工作条件,测量到RTC电路时发现异常,R1803 1PIN 3.3V 2PIN 2.0V,能造成这样的原因有俩种,1、是C1803漏电,2、南桥内部模块损坏导致,拿起烙铁干掉C1803后电压恢复正常,测试一天未掉电,死机。
如有不对还请论坛会员们指出,一起交流,一起成长!

 会员4657452元2022-10-18 17:17

网友A:
苹果自动关机不好确认问题点
RTC_RESET 电压不正常 会不开机和不定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自动关机不好确认问题点
RTC_RESET 电压不正常 会不开机和不定时关机

是啊,修修放放,俩天才修好。

网友:
苹果机电路没修过,收藏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起来是简单,自己遇到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没思路时,本人喜欢喝喝茶,提前享受下老年生活,或者看看论坛,找点类似的故障帖子。"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有何体会?苹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吧!不要被声望吓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思路时,本人喜欢喝喝茶,提前享受下老年生活,或者看看论坛,找点类似的故障帖子。"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你也喜欢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有何体会?苹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吧!不要被声望吓倒。

体会就是件太小,要不那个电容我就补件了。

网友:
苹果暂时只知道大概时序,还没真正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思路时,本人喜欢喝喝茶,提前享受下老年生活,或者看看论坛,找点类似的故障帖子。"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我就喝喝白开水,换些别的事情做做

网友D:
楼主 这是苹果14寸正屏? 看上去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是苹果14寸正屏? 看上去怪怪的

13.3屏幕    拍摄角度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16 10:17):
写错了,是11寸,不好意思!

网友E:
修苹果机器关键是焊工 那玩意  做的太精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苹果机器关键是焊工 那玩意  做的太精密了

焊工, 我就感觉我的刀头烙铁放不下去。

网友:
原来,不定时掉电是电容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思路时,本人喜欢喝喝茶,提前享受下老年生活,或者看看论坛,找点类似的故障帖子。"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这习惯叼啊,灵感爆发的源泉

网友:
不定时最难修了,学习了。

网友:
  不定时   看着就感觉好难了

网友:
去掉不要这个电容会有什么影响,现在一直对电容在电路的各位置作用有点不完全明白,可否给分析一下,电容大概在电路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