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啊!!索尼VGN-TX36C拆机后 再装上~键盘 触摸板就用不了

楼主(2015-01-10):
最近上班总感觉不顺啊 做啥啥有问题~前两天一老客户拿来一台索尼VGN-TX36C的老机器 因一个星期前刚换了屏 带回去给他客户 过了两天回来了 说电源头接触不良 动几下接头就关机了 试了下确实摇几下就掉电了 接头一般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等客户走了 拆机 打掉螺丝 C壳一拆 (主板都不用拆出来)就把电源头取下来 加了点锡 焊下 再接上适配器试了下 比刚才好多了 于是就装机~进系统 发现键盘用不了 试下了触摸板 也用不了 奇怪了~~(客户拿来时也没进系统试过,因为前几天有换屏,还帮他装了个系统,记忆中好像键盘 触摸板是可以用的)
心想是不是没接好啊~那就关机再试下吧 没想到机也关不掉~一直卡在正在关机那里 过10分钟还是那样 长按开机键也没用 只能拔电源……
  拆开 再接还是一样 外接可以用(这里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外接键盘非得进系统后才有用,没进系统前都用不了 比如进bios F8开机选项……都用不了,PE也进不去 因为键盘不能用 一到PE选项界面《PE不选的话 默认选项是从硬盘启动》这里外接鼠标也用不了)没办法 系统认为你没有操作 就自动又硬盘启动……崩溃啊!!驱动也更新过~
  心想难道EC有问题 就把板拆出来,这板还挺费事的,全是那种宽的 硬的排线,缝隙又小 不好拆。取出主板,整个主板跟手掌差不多大。因为这机器图纸也没 bios也没 也不敢乱动(再说还是学徒阶段,不敢乱来)就拖锡下EC 涛声依旧啊……完全没头绪了~ 因为人家只是拿来弄下电源头 现在搞的键盘 触摸板都不用了,老板又要叼人了 要是其他什么硬件问题 也懒的搞了 换个板才160左右。。因那时快下班了 主板也没拆出来 拍个图 。现发几张整体图大家看下~
  现在求助于此 望各位大神支点招啊(补充一下 我们那师傅7号有事回老家了 现在就我在呢

网友A:
朋友索尼挑系统做WIN7 应该就好了

网友B:
EC换了吗,这问题应该是EC 问题阿

网友B:
EC有BIOS的话也刷下

网友C:
把触摸板跟键盘分别插入看好试吗?重点接口处检查一下。

网友D:
先换WIN7吧, 这用可能性 有的。 在不行,先保存它本机的BIOS 然后在软刷个官网的BIOS  软刷不行就换会以前的BIOS 咯   都试下吧

网友E:
我只能默默的说一句,楼主要悲剧了!  感觉老机子不拆还好,拆了可能就要出问题

网友F:
这个机子特别难搞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索尼挑系统做WIN7 应该就好了

这么老的机器装WIN7呀? 512M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换了吗,这问题应该是EC 问题阿

没换啊 配件都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有BIOS的话也刷下

…… 啥都没有哦 bios 图纸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触摸板跟键盘分别插入看好试吗?重点接口处检查一下。

试过了 一样啊 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WIN7吧, 这用可能性 有的。 在不行,先保存它本机的BIOS 然后在软刷个官网的BIOS  软刷不行就换会以前 ...

这个可以试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默默的说一句,楼主要悲剧了!  感觉老机子不拆还好,拆了可能就要出问题

是啊~唉 刚好又被我碰到了 ~这回搞不好 老板又要说了

网友G:
可能客户拿来前就有键盘触摸板不能用的毛病,看来以后接机子要小心了,现在的客户也是挺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子特别难搞 啊,

那悲剧了~~~~~~

网友H:
手上的静电导致的吧,放电试试,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客户拿来前就有键盘触摸板不能用的毛病,看来以后接机子要小心了,现在的客户也是挺精的

记忆中 好像能用 因为上次换屏的时候 还帮他装过系统的~嗯 下次接机 真的要进系统试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手上的静电导致的吧,放电试试,ec

coms放电试过了~ EC怎么放电??

网友:
手上的静电导致的吧,放电试试,ec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J:
这种事情遇到了 还真是悲剧

网友:
维修需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网友K:
我只能说节哀了。还有就是换主板也不好用,别问为什么,因为我也遭遇过。之前是换显卡切换的那个排线,拆了装上键盘触摸就不好用了,换主板没用,最后只能换键盘触摸的那个排线,不带插口的一百,带的两百多,换了好几根才好,赔了四五百。虽然不是同一款,但是价格我相信还是八九不离十。还是节哀吧,兄弟。好好看看排线吧。显得我好啰嗦啊

网友:
足心大意,不足为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事情遇到了 还真是悲剧

........那不没得整了~~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只能说节哀了。还有就是换主板也不好用,别问为什么,因为我也遭遇过。之前是换显卡切换的那个排线,拆了 ...

那奇怪的是 为什么USB键盘没进系统前也用不了呢??

网友:
哎悲催呀

网友:
没有什么好奇怪,维修就是那样,老机器不动还能用,动了就真的用不了

网友L:
加焊个电源头 搞出这么牛B的是 也是醉了    是不是电源头不好用 客户在用的时候 在系统一不小心就断电 再开 在断电 导致系统坏  或者BIOS资料丢失   感觉不会是楼主的问题   楼主可以考虑刷个BIOS  做个系统     不行就吧电源头修好 得了  就说其他的 不知道  反正就是修电源头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加焊个电源头 搞出这么牛B的是 也是醉了    是不是电源头不好用 客户在用的时候 在系统一不小心就断电 再开 ...

系统做过了 bios呢 找都找不到~~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系统做过了 bios呢 找都找不到~~

那就别管了     只要吧电源头修好就OK了  送走吧  客户在拿过来在说

网友:
有时候运气不好  就是这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那就别管了     只要吧电源头修好就OK了  送走吧  客户在拿过来在说

不是吧~~老板都会不同意呢~~他心里肯定想是我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吧~~老板都会不同意呢~~他心里肯定想是我搞坏的

什么老板  这么任性?   你告诉他 加焊电源头   又没有动别的  他海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网友:
强悍啊  佩服啊

网友:
  朋友 有换过系统吗? 试试看

网友:
楼主你都没试机啊。说不定来拿就有问题,悲剧啊

网友:
系统问题吧,有时候就跟驱动有关,系统跟驱动不兼容

网友:
楼主还是要看看自己拆过什么东西,要仔细检查,接口,排线,把拆多的东西试试不装,看能不能用,SONY的东西就是难搞,保护做的好,

网友:
接口。旁边有保险坏了。

网友:
先对接口打值,再量一下排线

网友M:
有个USB小板和大板的排线接触好了没有?看看是不是哪个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coms放电试过了~ EC怎么放电??

ec能放电吗,是cmos电池,重点查ec

网友K:
为什么USB键盘没进系统也不好用我也说不好,sony老机器就是个坑爹货,上次换排线不是键盘好用就是触摸不好用,方正它俩就有一个轮流唱反调,我那个键盘触摸都是一根线,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搞了半个多月,看到它就想给砸了,主板键盘触摸都轮流换过,运费都亏死了。最后看到线有问题,就在那上边死磕。幸好把它送走了

网友:
换排线试试

网友:
下次注意吧    小心点   没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USB键盘没进系统也不好用我也说不好,sony老机器就是个坑爹货,上次换排线不是键盘好用就是触摸不好 ...

我现在看着它也烦啊~~一台破机器还修这修那的~

网友:
老机以后最好不要拆

网友N:
此贴让我体会到了试机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个USB小板和大板的排线接触好了没有?看看是不是哪个排线的问题

那个USB小板连接大板的插槽好像有点松动 不知道是不是那里问题 明天试下 但那只是USB的排线啊 会影响键盘鼠标用不了么? 那个小板接上后外接USB外设是可以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此贴让我体会到了试机的重要性

我也体会到了~~~~~~~~~~

网友:
老电脑你外接插USB键盘的吧?
USB键盘在BIOS里不能用也正常,BIOS里没USB键盘的驱动,
装98的电脑,进了系统USB还不能用,要装了USB驱动才可以用
这个机器估计是键盘坏了,你可以进系统后开个键盘测试软件看有没有哪个按键粘连了
或者,把本机键盘拆了,开机进系统,再关机,看还死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