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不跑码

楼主(2015-01-10):
cpu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了就是不跑马  bios刷过 求思路

网友:
看看IO,该有的波形有没有!

网友:
既然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了 那就老实打阻值吧。。 CPU-NB NB-RAM  NB-SB SB-BIOS SB-各种外设 网卡,声卡 USB 键鼠 1394  网卡前兆的打网卡-NB
对于不跑码只要检查如下几项就可以解决大多数故障,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刷bios,再次检查全板供电,时钟,拆网卡,换I/O,压桥,压座!细心观察就可以了。。
饼哥大招

网友:
用打值卡打下北桥到CPU、内存的地址、数据总线吧。

网友:
多试几个BIOS,再打值

网友:
有可能BIOS版本不对 ,试多几个再看看吧

网友:
机子修好了  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多数个阻值正常的板子都是桥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