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马 检测卡f2

楼主(2015-01-10):
联想主机 技嘉代工的板子在技嘉官网上下的bios不能用

网友:
风扇不转是哪的事  机子开着掉了一颗螺丝上去就不行了

网友:
甩卖型号的机器 或许我有BIOS

网友:
掉了一颗螺丝,指不定哪搞短路了。

网友:
拆外设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风扇不转,也有可能是风扇本身,或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什么芯片组都不说,让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区别的网站 下一个试试   cpu换过吗  上次一个cpu坏了也跑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