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三星SA330的显示器芯片W25X40用什么烧程序?

楼主(2015-01-10):
如题,谢谢

网友:
不用刷程序

网友:
三星官网有程序,不拆机就可以刷

网友:
直接拆下来,普通编程器就可以

网友:
我的是在线刷的时候断电了,然后就没反映了,只能把芯片拆下来刷了吧?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24,25编程器。几十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