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接口损坏,其他正常

楼主(2015-01-10):
光驱和硬盘都不能读,但是可以用外接硬盘正常开机,如何修复sata

网友:
所有的sata接口都不好用吗,那就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A:
楼主 客户吧。自己别整了,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客户吧。自己别整了,送修吧。

强烈支持    客户就不要自己弄了

网友:
换接口啊。笨猪

网友:
什么机型啊?如果是双桥的话就查工作条件吧,再动桥!

网友:
     换接口撒

网友:
送修吧 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