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听说有灯管坏掉不用换的方法,是把灯管接口连起来吗?

楼主(2015-01-10):
因为手头有个显示器是四根灯管坏了一根,我抱怨一句说又换灯管(因为插3根会保护),但是同事说好像可以把坏的灯管的那个接口屏蔽掉不用),很好奇,求论坛的大神相助,真有此办法吗?具体怎么操作呢
显示器

网友:
具体电路得具体分析,你那灯管是四小接口的还是两大接口的?有的可接个高压电容代替坏灯管,有的可甩开高压板的一对输出端,只用另一对输出端。还有个笨办法,在屏背面放置一个好灯管代替屏里的坏灯管。

网友:
去保护 找到高压芯片的保护脚

网友:
用大电容接在主板上接口,不过试过AOU的好像不能用.

网友:
高压芯片的保护脚接地,接三个灯就行

网友:
这不明摆着去保护吗?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换灯管吧哥们。。。信誉第一。。。

网友:
这叫去保护啊,懂了

网友:
用二楼的方法吧去掉一对灯管

网友:
毒贩夫妇 通用他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最好就是还灯管把

网友:
不见意去保护,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
怎样去保护?去保护之后,灯管接口要不要加一个电容?

网友:
小尺寸的显示器就换灯管呗,大一点的就去保护。

网友:
有些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用焊丝把不用的口连接或者去保护,加3KV电容我试了几个用个把小时发热就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