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修友达B141PW04 V.0 H/W:2A 无背光一例

楼主(2015-01-10):
第一次发帖,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正!怎么发不了图片啊?
这块屏幕是THINKPAD T410上的,分辨率是1440x900.
该屏幕原来是在笔记本通电情况下直接装上去,然后烧了,拿来的时候是屏幕能显示,但是没有背光。
观察看主板上LED灯条的链接,看到与L110I-44这个芯片有关,估计是烧了这个元件。然后更换试机,屏幕亮了。维修完成。
但是更换完后还发现了两个问题:1.屏幕闪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ic是贴片类型的,焊工估计没有问题,自己还有找找。2.屏幕能调的很暗。以前调节的是不能调到很暗的程度。希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没有修到过屏电路,不过感觉屏电路上还有坏的元件,你用表再认真的查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到过屏电路,不过感觉屏电路上还有坏的元件,你用表再认真的查查看看

嗯!明天再查查看!

网友:
是不是升压不够

网友B:
点位图中芯片到LED接口的六根线应是反馈信号线,查一下L401两端电压是多少吧!

网友:
换张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看你都有屏的图纸。看下VLED电压多少。跟规格书里面电压相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都有屏的图纸。看下VLED电压多少。跟规格书里面电压相远吗》

没有规格书啊,图是cad画的。规格书找到了,但是下载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中芯片到LED接口的六根线应是反馈信号线,查一下L401两端电压是多少吧!

您帮看看这个L401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
电感线圈很容易判断好坏的,两端电阻基本在数欧姆以内,无穷大就是断路了。你查一下F401是否已经断路了?

网友:
F401肯定断路了,VLED-IN都无电压了!

网友:
F401没有短路,L401也没有坏,就在测L401的时候和表针旁边的电容搭上了,然后芯片又被烧了,哎~~~悲剧啊!又要淘宝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