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 cmos电池漏电

楼主(2015-01-10):
今天修到一个g475gx通电不显的
电流0.5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nce

网友A:
把这个电容拆了就好
不然coms电池电压老底的了

网友:
没有完全看明白,解释下,为什么桥上面的电容会引起漏电?

网友:
那个电容微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电容拆了就好
不然coms电池电压老底的了

COMS漏电拆那个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
桥上的电容漏电引起CMOS电池电压被拉低吗?

网友: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呢,芯片内部比这要复杂的多,故障偏偏出在一个外面的电容上面》?

网友:
楼主图片很给力    遇到这个问题就能快速解决了

网友:
其实吗,,可以不用拿掉,,只要机器的大电池都有电的情况下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COMS电池1.5V  换了电池还是不亮   一会电压又到2.4V了   取了这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是的,我也修了几台了。这是通病

网友:
顶起,楼主说的对,我也遇到一台这种问题,老是不稳定,BIOS电池用一段时间电压就低了。

网友:
楼主怎么测到的,我也遇到一台  开始测量COMS没电了 放了两天准备装机收钱的 结果不亮了  当时换了COMS电池都开起的  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网友:
楼主  厉害  我还遇到

网友:
我现在就有一台   摘掉电容可以亮机了 但是放一会有不亮了  郁闷呐

网友(2017-09-15):
老通病。。。 电容坏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吧,修到好多台了

网友:
老生常谈了~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