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中上管对地阻值为多大正常呢?

楼主(2015-01-10):
请问各大侠,多大为正常呢。测量场效应管得哪一个极呢应该,书上说为300-600欧姆,怎么我没测量得到呢,都比这个 大?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没法回答它有三个引脚,阻值都不一样,你先把基础巩固一下,或者直接在论坛里搜,方法一大堆,认真仔细看

网友:
测量G极,你测量D极跟S极是没有用的。

网友:
CPU的供电上管D极接VIN,S极接输出,G极接芯片。只要G极与其它两极不通,D、S极不通基本确定此MOS管是正常的。

网友:
很少记数字只要不为零就可以了

网友:
N沟道的MOS管,黑表笔接中间脚红笔测右边脚应该是300~600吧!黑笔不动红笔测左边脚应该没阻值,再回去测右边脚,这时发现阻值明显变小或导通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