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笔记本插上自带键盘无法开机

楼主(2015-01-11):
联想G460笔记本插上自带键盘无法开机,外接USB键盘可以正常开机为什么?求助中

网友:
键盘坏 换之  该机器键盘出问题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换个键盘看看咯

网友:
换键盘,清洁接口,最后搞ec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不能开机是到哪一步,电流到多少。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手中只有USB键盘,开机是能正常进系统,而且开机时再插上笔记本自带键盘每个键都可以正常使用,只要插上自带键盘就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不能开机是到哪一步,电流到多少。

插键盘不能开机是按开机键无反应,

网友:
遇到了很多  键盘坏了引起不开机

网友:
换键盘多半都是键盘坏了,不触发

网友:
键盘坏啦吧,有的机器键盘有问题会不开机的

网友:
你查EC触发信号。

网友:
键盘短路吧    换个试下

网友:
键盘这边有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换个新键盘试试

网友:
直接换键盘吧  简单方便

网友:
键盘坏了     换了立马OK

网友:
键盘便宜,直接换。

网友:
楼主,检测哈键盘是否接触了主板, 造成了短路 。不是,就在换个试试 。。。

网友:
难道这个是G460的通病吗?

网友:
键盘坏了。我最近修个V460页是这样的

网友:
键盘坏,我试过几台

网友:
这不是有明显的键盘短路吗?

网友:
键盘短路 速度来

网友:
明显是键盘坏了呗!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键盘坏了没有搞头,直接换。

网友:
键盘或者EC坏的吧

网友:
进水了吧   我遇到好几个了   换键盘ok

网友:
确实是键盘坏了,今天发了个键盘一换就正常了,

网友:
    换键盘  啊

网友:
键盘坏,要么就是接口处很脏了。

网友:
键盘坏啦      直接换了

网友:
有没有换键盘啊

网友:
应该是键盘哪里有串线导致不开机,开机后接键盘在试你试了所有的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