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挡AF代码,谁遇到过?

楼主(2015-01-11):
hp cq45挡AF代码,intel独显,板号la-4102p,rev:1.0,谁遇到过?会是哪的问题,
板号
Intel

网友:
前面代码是什么?

网友:
前面的代码看不清就过去了,开几次能亮一次,亮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
先排除bios 下来就是显卡啦

网友:
笔记本维修很少用检测卡了,抱歉

网友:
遇到过,我先是重做接着换显卡,显存也可考虑下。。。。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个BIOS吧。有时候比较麻烦的故障,刷一下也可能就好了呢

网友:
bios早刷过了

网友:
换了南桥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