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2317掉电重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1-11):
je40  hr  mb
10267-4
hm65的桥,3v5v正常,均无短路。上电就自动触发电流   0.02-0.16-0.4又回到0.2有时0.2-0.8-0.11-0.2裸板测试。没上u和内存,bios刷过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I系列没上CPU 会掉电。你装上CPU 看电流跑多少

网友A:
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然后示波器量CPU滤波电容  杂波多就换掉

网友:
装上也一样没cpu

网友:
cup供电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然后示波器量CPU滤波电容  杂波多就换掉

nec大电容怎么改其它电容

网友:
我找了份资料给你参考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637

网友:
NEC外正里负   加六个或4个330

网友:
会不会是大电容的原因啊

网友:
看一下温控这块

网友C:
三星 这机子  大电容  南桥背后的小电容 都是通病

网友D:
JE40的主板我有,要不要考虑换主板

网友E:
换掉大电容  基本能好   楼主换吧

网友:
nec大电容的嫌疑很大,可以按照9楼的说法改一下

网友:
先不管太多。看到这种大NEC大电容都是先换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掉大电容  基本能好   楼主换吧

换了也不啊!

网友:
要么NEC电容,要么硬盘下面的小电容,都试下看

网友:
救命啊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JE40的主板我有,要不要考虑换主板

多少钱块i3的

网友:
没有CPU供电,看主板其它供电都出来没有,不要光是考虑NEC大电容

网友:
换了电流也一样啊!会不会是桥hm6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 这机子  大电容  南桥背后的小电容 都是通病

这个是南北桥一体的,不是三星是宏基的子品牌gateway

网友:
这应该就是大电容通病了,用刀片去掉大电容外加六个330或者4个470的电容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要6个 你这才3个?   这么弄这么脏?

网友:
300不包邮.QQ550220409 132958538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c大电容怎么改其它电容

料板找个一样规格的就可以 详细根据你EC滤波电容上面的数字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