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DE-8066 主板怎样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5-01-11):
一台式机用的是WADE-8066 主板 开机蓝屏  想装一遍系统看是不是系统有毛病,但是进bios有密码不能修改,怎样清除bios密码啊?请师兄们给个方法,网上搜到的方法都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重新刷写BIOS,信息就清除了

网友:
我只记得,我碰到一台DELL清CMOS有点麻烦,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板

网友:
扣下来,重新刷写

网友:
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是经验 先记下

网友:
看样子只有刷程序了

网友:
是不是有加密芯片哦!!有的话刷BIOS都没有用,,只能换加密芯片!!

网友:
密码是自带的还是客户设定的

网友:
台式机也有密码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