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r62mb6e0求助中

楼主(2015-01-11):
三代I5       南桥 显卡  CPU  内存电压正常。。通电后电流跑0。9------0。78------0。94不动键盘大小写灯亮两下求助中      有时多开几次能点亮。。。

网友:
有可能是桥性能不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只测试了电压正常吗?  换个CPU  内存   试试    最后加焊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测试了电压正常吗?  换个CPU  内存   试试    最后加焊下显卡

多开几次就能开

网友A:
那就加焊下显卡

网友:
一班开三两次就能点亮。。能点亮时一切正常啊。。不想刷

网友:
全板加热一遍,有时搞不清楚,我就来个通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焊下显卡

加焊过了显卡

网友:
拆机吧板子拆出来   开机  不亮的时候 查信号吧 肯定有信号或者电压  不正常    只能这样修了

网友:
最后看到主板给甩过了的。。。。主板有断线了。。。。。。放弃了。。。。一开始没有看见

网友:
    摔过的板很可能桥下面掉点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