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触发不了

楼主(2015-01-11):
上电后3.3V正常,触发开关后无任何反应,大约半小时后CPU才开始工作,之后当天内无论开关机都一切正常,但到第二天就又重复该现象了,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    PS:电源已测,各路供电正常,CPU内存均正常

网友:
没复位,不跑码吧

网友:
谢谢,但如果是没复位的话,那我中途关机1~2个小时再开也能开机又怎么解释呢?这个现象只出现在每天早上,也就是说关机超过6~7个小时

网友:
CPU 复位了没

网友:
时钟有没有

网友:
测试触发条件

网友:
是不是CPU的座的问题呢

网友:
估计要预热一下,才能跑码

网友:
IO、桥有问题?

网友A:
跟我的想法一样  IO 跟南桥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想法一样  IO 跟南桥有关··

恩,那我先测下桥和IO

网友:
电压正常 那时钟复位呢?

网友:
这种班  com芯片  和587  跟BIOS  坏的多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是板子受潮了  有些小部件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上电后3.3V正常,触发开关后无任何反应,查RTCRST#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电容不良了,换电源绝对好

网友:
南桥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