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走0.5不动

楼主(2015-01-11):
联想u310 超极本 电流走到0.5到0.6不动   BIOS刷过  故障依旧   发现CPU供电pl9 没电压 怎么回事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时序 秀供电

网友:
其他供电电压查过没,都有吗?

网友:
按时序 查供电

网友:
其他供电都ok

网友:
有修到过 一般都是PL9供电芯片坏了,有两个供电芯片是一样的,可以跟另外一个芯片兑换下 看看那个出不出电压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问的?  什么不出来就修什么呗

网友:
CPUrst有吗   测一下试试

网友:
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