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迈拓维矩MT-15-2CF二进一出VGA切换器

楼主(2015-01-11):
网购的迈拓维矩MT-15-2CF二进一出VGA切换器,只有拆开查看一下才放心使用。

网友:
会不会用着用着就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呢,这种东西我们以前用四切一的,老是有问题,感觉很不靠谱,应该要电子切换的才行。

网友A:
这个我也买过,花了45,用了几天就坏了。还以为里面有什么件呢,就俩开关,如果按的次数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坏掉

网友:
机械开关的,都用不了多久,除非用的好开关,不过这个价格不可能用好开关。
所以,要想使用效果长久,选择电子切换的才是正确选择,虽然贵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买过,花了45,用了几天就坏了。还以为里面有什么件呢,就俩开关,如果按的次数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 ...

这个是十五包邮的,估计也用不住。

网友:
我也给客户装过二切一的,用了都快一年了。没发现问题,在说这玩艺谁会没事来回切来切去。

网友:
还是换电子切换的好点

网友:
这 个切换器很坑爹,卖出去5个,有四个客户竟然能把两个按钮一起按下去了,最后得出结论还是这个设计有问题

网友:
15元包邮   估计不咋的   楼主 自己用还是给客户用  客户建议用好点的   积累口碑  别用两天就坏了  不好说

网友:
前两天我也拆了一个看看里面的构造  最后去卖的地方一问13块钱一个

网友(2015-12-20):
原来我店里的切换器,那么垃圾啊

网友:
做工好像一般,没有特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