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 t190 用一会黒屏

楼主(2015-01-11):
用了有2分钟,黑屏,可以看到图像。查ON/OFF 为0V,其它电压正常,判断程序坏,刷后正常
付上BIOS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  要是遇到这种问题 我第一时间就会换驱动板

网友:
先软后硬,定律来的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屏,,,,,,,

网友:
这个程序有1M呀,贮存也没有它大,,

网友:
京东方的屏

网友:
楼主真好,谢谢!!
要是遇到我,肯定把on信号改掉!!

网友:
这个是128K 的,你弄了个1M 的,骗分的别下载

网友:
如果是楼主亲测过可以用,那就是没问题的程序了。

网友:
程序能用不

网友:
歇息楼主分享。 我已经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