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ME33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5-01-11):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一台me33不通电的。二话不说拆机检查,接上电量电源有电输出。好了 肯定又是主板的一个二极管坏了。马上卸下主板  一量二极管D1短路了。找一个换上。好了 通电 这是ME33的通病。不通电就是主板D1坏了 这个问题已经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真不错!修多了,经验就出来了。
要是再来一张故障点的“写真”,就更给力了。

网友:
楼主动作真快,拍的角度也好,我一下就看到D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