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报一长两短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11):
X200 报一长两短是什么问题
一长两短

网友:
只有一长两短?还是循环报警?
该机器BIOS爱出问题

网友:
是啊,桥问题

网友:
显卡报警,经典声音

网友:
BIOS问题 这款BIOS不好耍哦 16脚的 没这种座子的只能接线

网友:
估计刷BIOS就能解决

网友:
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应该显卡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