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外接亮屏不良怎么维修 急啊 求大师帮忙

楼主(2015-01-11):
电压都正常  南桥也换了  显卡取下来也是一样

网友:
在线等结果

网友A:
内接外接都不显吗?我们店修一个改成集显了,有空看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2036905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等结果?

网友:
这种机器重做了显卡不行肯定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接外接都不显吗?我们店修一个改成集显了,有空看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看到了  谢谢大师指点    但我的不能这么弄    我接的是联想售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等结果?

没有啊    退掉了   心痛啊    花了不少时间    以后不搞2手机了   风险大   还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