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楼主(2015-01-11):
惠普CQ41板号LA-4107P.跑电流1.3不显示

网友:
AMD?INTEL?电压都测了吗

网友:
测试过都正常

网友:
闪三下灯,跑电流1.3就不动了呵呵

网友:
HP笔记本一般BIOS已坏,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刷过了,还是没有显示,做过显卡还是不显示

网友:
插原装电源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