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主板能正常运行,怎么回子事情呢?

楼主(2015-01-11):
我因为不明白检测卡上复位灯亮灭如何判断问题,网上说复位灯常亮就是没有复位,主板不能运行,但我在两张好得主板上测试,发现复位灯常亮,主板能正常运行,怎么回子事呢,测AM2假负载上面有复位电压呀!请指教一下

网友:
你诊断卡坏了

网友:
换个PCI曹!!!!!!!!

网友:
哈哈哈  肯定是诊断卡坏掉了   正常不应该啊  除非你的板子是   伊拉克产的

网友:
换一个诊断卡试试看呗

网友:
应该是诊断卡的问题

网友:
再次判断是诊断卡的问题,建议换一个诊断卡试一试啊

网友:
用的什么牌子的诊断卡,要是俄罗斯的诊断卡复位灯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