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5750 求助大神!

楼主(2015-01-11):
型号:宏基 5750    I5的CPU   HM65的桥
故障:触发不显示
检测结果:触发后各电杆电压正常。 平台复位正常。   PCH_ENCDD和ENVDD 没有。

请问各位大神    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大神何在 ?

网友A:
刷BIOS 的些试一哈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的些试一哈是。

试了  不行!

网友:
独显就加焊下显卡,不过先换CPU 内存试试,集成就考虑换桥

网友:
电流你也不说,没有正常机器也没亮怎么会有屏幕供电开启呢

网友:
cpu复位都没有呢,平台复位有了也不会跑码啊

网友:
有平台复位也就只能证明南桥工作条件正常且两个PG信号也正常了,那北桥的工作条件还需要去查

网友:
电流多少  啊    怎么跑的电流呢

网友:
电流跳变正常吗?换个U试试

网友:
楼主说道也太笼统了,电流到哪里、变化如何,未知

网友:
先加焊桥再说

网友:
故障说的不是很清楚 来几张电流表的图片  看看电流跑到什么地方

网友:
加热I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HM65好修啊。

网友:
各种吹吹试试啊

网友:
电池没电  回车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