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一个杂牌的平板手机,开不了机了,谁有ROM啊

楼主(2015-01-11):
一个杂牌的平板手机,用360的一键ROOT卸载预装软件后,开机进不了系统了,须要重新安装系统,可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固件,哪位大侠有这款平板固件啊,烦请提供一下,不胜感激。或者提供一下这个平板的厂商也行,图片上是参数和平板的外观,谢谢了!

网友:
360卸载  导致不开机,卸到系统文件了

网友:
拆开机子。看版号是什么、按照版号找系统。

网友:
能不能进入工程模式?

网友:
这玩意值得弄嘛?不值钱把?

网友:
杂牌这么会有ROM……

网友:
看一下机身有无LOOG,查一下是哪个厂家的产品,看他们又官网没有,有些产品会把线刷的固件放到官网上(例如台电就是这样做的)这种问题线刷包很容易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要费劲了

网友:
杂牌只有拆开里面看,然后网上找

网友:
杂牌的平板手机ROM很难搞。

网友:
看下型号,到东海手机论坛里下,不过要钱的

网友:
只要能连手机助手,就没有着么,大多杂牌手机是很难找到R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