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3S 通电不显示 电流0.9几

楼主(2015-01-11):
板号 K43SV 2.2 GT520显卡I3CPU 在论坛上下了好几个BIOS都一样 电流上到0.9A就不动,电压都是对的,换了CPU还是一样,排除CPU BIOS问题直接加焊了显卡,好多师傅可能要测信号,我是凭眼睛,发现此机CPU风扇有些堵,散热器就盖了CPU和显卡,经验告诉我可以加焊显卡试一下,完事后亮机OK.分享给其它朋友!

网友A:
如果判断是不是桥芯片或者是显卡芯片问题,可以用风枪稳定打到380,对着芯片加转动热个30秒到一分钟,然后再通电上电测试,盲目的焊芯片,如果判断失误有可能对损坏芯片。

网友:
支持二楼 现在的芯片温度高点可能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判断是不是桥芯片或者是显卡芯片问题,可以用风枪稳定打到380,对着芯片加转动热个30秒到一分钟,然后 ...

风枪250度就够了,

网友:
楼主加焊芯片一般是到多少度?

网友:
经验这个东西,有时候很是方便,有些时候太信经验了,就进死胡同了。